楼主(2017-12-30):
我一次性购买了威纶的27台屏, 使用一机多屏功能,以太网通讯口与三菱PLC联, 一个主屏与PLC联,然后按威纶通官方的方法去做 其它屏与主屏进行联接以太网,1台可以,但台数多了就联不上,要么联接上了,PLC内部的寄存器值没有变化,但威纶的屏上的值会不停的变化闪动,我每台人机的程序地址都不一样,但有时间读出来的值本来是第一台的,却出现在第2台,距离在3米内还正常,超出5米外,没有办法使用,弄了三天了,都没有弄好,官方技术只丢下一句话说不可能,哪一位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
人机实际读取地址为D6000与D6001, PLC中没有任何程序。

网友A:
通讯的东西不要太相信理论上的最多。

网友B:
网络是用什么联的?路由器还是交换机

网友C:
我的经验,超过三台屏通讯方式要控制好,最好用全部用以太,网络里只有一个主机,看你的故障现象好像是地址号有冲突,或者通讯指令有问题!

网友D:
你想象一下,各个屏在同一时间读写PLC地址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你在A屏改参数,B屏的参数是原值,但都向PLC读写,再读上来。
三凌PLC不支持多主从的,HMI通常做为主站;PLC不能与多个主站通讯。

网友E:
“使用一机多屏功能,以太网通讯口与三菱PLC联, 一个主屏与PLC联,然后按威纶通官方的方法去做 其它屏与主屏进行联接以太网”
这样联,还是27个屏,主屏是不是很累?

在弄一个20屏的项目,原计划用一个PLC,通过交换机联20个屏,咨询厂家,不建议,理由就是客户不能忍受屏的相应。
现在的方案,是20PLC+20屏,PLC-232连屏,PLC联交换机.

你这还是不同厂家的东西互联.

网友F:
用的什么通讯协议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使用以太网+交换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4米内20个屏都可以,只要上了4米3台以上实际应用中非常困难, 现在每个屏上只读取一个PLC的字元件都没有办法完成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机多屏 主要是考的人机功能与性能

楼主:
回复 网友E:
官方说了“一机多屏” 回复以下:理论上是无上限,才使用了27个屏。对于正无穷大还早呢,这就是考验了功能+性能!  此项目要泡汤了! 赔钱货,人机要丢进垃圾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走的是以太网接口,PLC:fx3u-ent-adp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官方说了“一机多屏” 回复以下:理论上是无上限,才使用了27个屏。对于正无穷大还早呢,这就是考验了功能+性能!  此项目要泡汤了! 赔钱货,人机要丢进垃圾桶了。
也不用丢垃圾桶,送给大家学习下还是不错的。

网友E:
那你试过PLC-交换机-27屏,即屏不分主次
我们10年前接触232转网模块时,用过6台计算机同时运行编程软件监控数据,没有问题。
当然,计算机的数据传输可能与屏的不一样,请于网络专家商榷。

网友H:
三菱的不太熟,西门子smart的,PLC连交换机,威纶屏连交换机直接读写PLC,五六台通讯正常,距离30米左右。参考。个人觉得一个威纶屏做主机有点吃不消。

楼主(2018-02-06):
回复 网友E:
用电脑联接与用人机联接完全是两回事, 把人机所在的网线接口更换成我公司的4台笔记本电脑也可以通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