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30):
我以前编辑界面的源文件删除了   现在u盘里面只有烧录文件夹   这个能在威纶软件中打开吗

网友A:
没有禁止反编译的可以。,禁止的需要软件处理

网友B:
打不开的,可以把屏文件上传(没有设置禁止上传的话)。

网友C:
先反编译;

网友D:
反编译
后就可以编辑修改

网友E:
软件说明内有介绍,工具菜单内有反编译。

网友F:
先打开软件,工具中选择反编译。 然后在浏览中找到文件位置后,下方电机反编译。反编译完后,重新打开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