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30):
一台易能EDS1000-11G变频器,上电运行,频率在0.00不会变化,调整下限频率还是不行,恢复出厂值也试了,没有效果,面板,外界电位器各种调速方式都试过,检查运行时候的电流,在0~30A左右波动,非常频繁,难道是电流检测电路有故障,测量霍尔输出信号,还真是有0.1V左右的电压输出,切断霍尔输出信号,变频器运行还是依旧,一时间有点懵了,断电等了一会儿,直接上电了到直流500V,点击运行,有频率了,输出电压也有了,电流检测也为0了,仔细想了想,之前上电一直是慢慢加上去的,这次是直接上电的,这点有区别,再断电上电试了几次都可以运行有频率了,再次慢慢加电,果然是不能运行,又多试了几次,都是不能运行。分析此机器在软件设计方面有直流充电检测时间(具体多少未知),当开关电源工作之后,在一定时间内母线电压没有升到指定值(450V左右吧,此时继电器吸合),则判断有故障,威胁到IGBT等主要器件,拒绝给定频率。

网友A:
这种现象确实值得注意。
实例的提出,有参考意义。

网友B:
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C:
没报警吗,我知道有机器是通过检测直流母线电压上升时间确认预充电回路是否正常

网友D:
充电时间不就是由充电电阻与大功率滤波电解电容决定的么?变频器上电到内部接触器【中间继电器或晶闸管 可控硅】闭合,变频器面板显示零。这是由硬件决定的,只不过有的变频器有接触器辅助触点检测功能,如果辅助触点没有闭合或氧化触点接触电阻变大或者损坏,变频器有何能报欠压或缺相也有可能出现向楼主所说的情况【不同变频器有不同的特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开始用的调压器,充电时间完全由调的速度决定的,比正常充电时间要长很多,因为要一边观察一边慢慢的加,这个机器没有接触器闭合检测,谁手头上有这种机器的话,也可以试试

网友D:
应该是一上电,有一个复位脉冲给CPU,这个脉冲有一定幅度,如果用调压器的话,这个脉冲幅度不够,CPU检测不到足够的脉冲幅度,所以按启动后,变频器无输出。

网友E:
正常运行时都是直接上电,没有谁慢慢加电吧

网友F:
说明变频器是正常的吗?

网友G(2021-07-29):
今天我也遇到了,应该是一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