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17-12-31):
台达VFD-M一上电就显示H0.00是什么故障代码

网友A:
去看说明书!

网友B:
这不是故障,是频率显示0.00

网友C:
这个好像是正常显示

网友D:
呵呵;正常的;给定频率及运行信号就运行了;

网友E:
是不是无法启动。

网友F:
这是正常的

网友G:
给了频率信号了吗,输入了电流或者电压信号了吗,有了启动命令,还要有速度命令

网友H:
说明上能学到不少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