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31):
这几天修艾默生EV1000的小机器,开关电源问题,上电没显示,查3844的5和7脚,电源偏低11.7左右,其他管脚电压0,怀疑有短路点,测全部二极管及电容未见有坏,干脆把所有电解整个换了(这是看咸大师的书学的办法),上电还是不好,怀疑开关管失效,3844芯片失效,431失效,全换,到此,一般这样就会OK,上电还是无显示,服了,3844周边贴片元件单独测试都无短路或者失效,没辙了,
单独送3844芯片16V,管脚电压,1脚6.72V,2脚0V,3脚0.01V,4脚2.05V,6脚7.22V,8脚5V,应该起震了啊,
最后又看咸大师书,学习,看到减小启动电阻至200K,原来是3只100K的电阻串联经发光管送到3844,不管了直接短接一只电阻,上电,好了,神奇啊,我就不敢了,这怎么办,我到底是做了什么,应该怎么办,是这样短接用?求大师们指点

网友A:
供电电容我觉得有问题

网友B:
   测测串联的几个100K启动电阻的阻值,是不是有变大的,适当减小起动电阻的阻值也是可以的。

网友C:
我这有一台问题类似,启动电阻不敢短太多

网友C:
外加16.5正常,自保持正常。正常7脚11伏左右,不启振

网友A:
发光二极管也许坏了

楼主:
发光管也没坏,现在短接一只电阻,也不行了,真怪,300K变成200K也启动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电容我觉得有问题
电容我换了

网友D:
没见过这样靠乱换件来维修的

网友D:
上电瞬间,示波器测6脚有没有瞬间波形,再测二次电压输出有没有瞬间波形,如果没有说明启动电路有故障,常见原因是7脚的稳压二极管短路,要么是7脚的电容漏电或者没有容量,也试过是线路板漏电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发光二极管并个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光二极管并个电阻试试
不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电瞬间,示波器测6脚有没有瞬间波形,再测二次电压输出有没有瞬间波形,如果没有说明启动电路有故障,常见原因是7脚的稳压二极管短路,要么是7脚的电容漏电或者没有容量,也试过是线路板漏电的
这些做了没用,就是电压低,短接一个电阻电压升高就好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建议直接更换掉这只二极管,因为用表测量,有时会显示是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建议直接更换掉这只二极管,因为用表测量,有时会显示是好的!
你说的是7脚外接的那只稳压管?我记得好像是18V,1W的,这个管经常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直接更换掉这只二极管,因为用表测量,有时会显示是好的!
早已经代换过了

楼主:
已经搞定,耐下心检测,R14电阻 513 不好,阻值变小,在板上测试没看出来,拆下检测电阻实际只有43K,所以5,7脚电压一直变低,换后上电正常,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E(2018-01-30):
阻值变小的真不多,变大的情况倒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