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smart 编程软件

楼主(2017-12-31):
如图,我想输入地址I0.1,会出现下拉选项,怎样设置后,可以直接输入 地址,而不是在下拉的地址里找

网友A:
这个能改吗 软件默认的吧

网友B:
直接输入地址I0.1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要去找?

网友C:
如果能找到cpu输入0就应该是I0.0.

网友D:
直接输入,然后ENTER就可以了

网友E:
z直接输入就可以啦,不用选,也可以不管它!
感觉比200的好用多了,200的修改指令的时候,得重新输入,samrt就可以直接改,蛮好用的!

网友F:
直接输入,不过2.3版本的要按回车,如何不按回车怎么设置?

网友G:
视图中选绝对地址

网友G:
不管是绝对地址模式还是符号模式还是符号+地址模式都可以直接输入绝对地址(I/Q/M/T/S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