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31):
CHV100变频器要用外部端子控制正反转,其中正转频率需用电位器调整,参数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A:
这个很基本吧!端子控制加上外部模拟量给定,按照说明书设置即可

网友B:
确实是基本的控制,

楼主:
这样正反转频率不就一样了吗?我要正反转速度不一样,频率耍分别调整啊,参数中频率来源如果选择多段速,正反转两种速度没问题,问题是客户要求正转时耍用电位器自己调整,怎么设置参数?

网友C:
那就正反转都是用电位器调节

网友D:
引用 楼主:
CHV100变频器要用外部端子控制正反转,其中正转频率需用电位器调整,参数怎么设置?谢谢!

正向运行:电位器调速

反向运行:固定速度,但可以预先设定

P5.01设置为1
P5.02设置为5(反向定速)
P8.06设置反向频率
P8.07、P8.08设置反向加减速
P0.03设置为1,模拟量有效

网友E:
选用外部设定,电压模式。电压输入端串电位器。详细设定参数参见手册。应该没有人把每个品牌的每系列变频器的参数设置都记住,真到用时找手册咯。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