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的ACS800变频器上电就报COMM MODULE故障(7510),有木有大神遇到过

楼主(2017-12-31):
ABB的ACS800变频器上电就报COMM MODULE故障(7510),有木有大神遇到过,客户送过来的ABB132KW,有木有大神遇到过啊

网友A:
应该内部参数设置不正确吧!瞎猜的

网友B:
和我们用的一样,但是我们是多传动的
1、先问问站地址、终端电阻是不是变动过。先去掉低级错误。
2、是不是把7510用作了可编程故障,是的话先屏蔽,
3、如果没有,可以再换新之后查查供电电压,底板插针,连接排线等

网友C:
看说明书,参数30.18

楼主:
谢谢各位,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