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1):
  小弟想用一条定位指令,完成4次定位动作,也知道用传送来做,可是没想好4次的定位完成信号,该如何处理?因为这4次动作,都是一个轴的输出口。

网友A:
完成一次,计数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例子,参考下。

网友B:
每次也只有一个完成信号,也不会同时定位两个位置,直接一次一次定位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M8029,有累计误差啊,我需要伺服过来的定位完成信号来结束一次定位,同时跳转其他动作。再定位。

网友C:
PLC的定位指令都有一个完成位或者叫做指令执行状态位,直接读取该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