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1):
为什么沥青地面可以这样啊?谢谢啦

网友A:
我理解就是不用再进行人工的重复接地了,他们自身的接地标准已经符合规范了。

不过,钢筋结构的塔架与地基相连,这个可以理解。柏油路地基的塔架与地之间的电阻也很小吗?这个我也有些疑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总之,接地不就完了么?有运行经验也不能大意啊,金属全接地或结零不更好么?现在柏油路很少了,全是水泥路了;而且,电线杆也不能栽路上啊,咋说也得在路边啊。柏油是石化产品,应该电阻更大,对么?谢谢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嘻嘻,不错,自己有想法就好。说明动脑子了。可以给制定这个标准的单位发问题和意见反馈嘛。许多的标准,都是通过不断的修订而完善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晚安

网友B:
首先,你这里所讲的线路不是IT系统,应该讲的是TT和TN系统。因为IT系统是中性点不接地系统。

其次,文中所讲的应该指TT系统,所谓的小电流接地系统就是指TT系统。用过去的话来讲,TT系统是保护接地系统,而TN系统是保护接零系统(TN系统是大电流接地系统)。

为什么沥青路面上的电塔可以不用接地或者接零呢?主要是沥青路面是绝缘的路面,即使电塔有漏电,其本身就与大地作了连接(相当于自然接地)。加上沥青地面本身的绝缘,人站在沥青地面等于站在绝缘垫上,电流流过人体的电流非常小(可以忽略)。

当然了,为了安全可靠,有条件的最好还是将电塔做符合要求的接地为好,以免发生意料不到的事故。

网友C:
5L解释得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