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上桥驱动这么屏蔽

楼主(2018-01-01):
图中ACS510-22KW变频器R26这个电源的保护电阻怎么跟UDC+,整流正端,还有限流电阻两端都不相通呢?谁有好的上桥测试方法吗?

网友A:
正端和R26中间有二极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没量到二极管特性呀?

网友B:
这个是干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R26是ACS510-22KW的开关电源正端,按理说应该通往整流模块的正端,上电显示正常,但实际测量就是不对。

楼主:
也就市图中AK来自那里?

楼主:
测到了,不光串入二极管还串入电容,难怪没二极管特性。

网友A:
这是它的来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怪不得UDC+与AK之间电压是7.23V,开始对回路串个电解电容百思不得其解,只好随便找个理由搪塞自己,就把点解电容看作个电阻理解了,原来此处还有个稳压管,谢了。

楼主:
上桥臂的波形,装模块空载运行任意两相表针都打到满刻度,真是遇到硬茬了。

楼主:
不装入模块刚运行的时候上桥臂的方波还能显示满屏,到20HZ的时候显示半屏,用指针表直流档测,刚开始还能看到表针在0V摆动,频率上去了表针反而在0V处不动了,下桥臂驱动很正常,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C:
你看咸工以前的帖子,好像有一个讲到过这个

网友D:
描述不是很清楚,看不明白。510没装模块之前先测驱动,正常之后再装模块就好了。

网友C: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19885
看下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C:
很不错,ABB的上桥光耦5脚的负压建立原理一样。

网友E:
回复 楼主:
多大机器,15KW的可以屏蔽测波形,波形图我刚发了一个帖子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49930

楼主:
[upload=jpg]/uploadImages13/c5771ff37df0f54ce1dd3d10cb97c93700a002d0.jpg#20180102_2331拆下模块,发现上桥有一路有持久的波形输出,测这路的光耦A3120的 5 8 有19V电压,拆下光耦断开二极管V49,上电测得5 8脚电压缓慢爬升直至19V,测5脚与N电阻位500K,搞不清这是何故?

网友D:
这样连接不装模块就可以运行测波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下桥都是这样屏蔽,上桥不装模块待机时上桥A3120的 5 8 脚电压分别是多少伏呢?

网友D:
不装模块3120 5 8脚直流电压4V

楼主:
回复 网友D:
4V是这么产生的呢?图中V43是4V稳压管?

楼主:
回复 楼主:
装上A3120电压爬升的这路A3120 5 8 脚刚好4.2V,上桥剩下2只A3120 5 8 脚电压0V

楼主:
不上模块,A3120的 5 8 脚静态电压4.2V是通过20V对N分压所得,图中标注电压为正常上桥的一路驱动电压,另两路A3120的 5 8脚静态电压为0V,5 8 脚对N都是18.5V,就是查不到问题出那里了,大家帮满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