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1):
西门子414-3 PN/DP,只有电源和cpu模块,无任何模块,无MMC卡。
上电后EXFF灯亮。
诊断如下图。请问这是什么故障,要怎么解决掉。谢谢

网友A:
MMC卡组态都没有,怎么运行,所以报外部故障

网友B:
没有MMC卡运行不了吧,就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