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1):
第一次接触三菱软件GX Works2,梯形图嫌太挤了不好看,拖动一下,居然变成这样?

还有个问题,调用FB块时,因局部标签名太长,而显示成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接触三菱软件GX Works2,梯形图嫌太挤了不好看,拖动一下,居然变成这样?

鼠标操作是一项技术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赐教,试问还有更好的办法可以更改行与行之间的间距吗?
之前用过西门子的是切换注释显示后自动调整的,这软件则不行,可以设置吗

网友B:
这个软件还是比较好用的啊,注释的显示占用的行数都可以修改啊

网友C:
个人习惯,两种风格

网友D:
你可以试试西门子的FBD还有GXWORKS3的结构式编程。。。都是随便摆的。。。。不熟悉程序的基本看不懂

网友E:
三菱的就是各种坑爹,各种麻烦,各种不爽,用了三菱我才知道我的智商有多低,我才知道说明书有多重要,离了说明书就没法活!我才知道模拟量模块插前边和插后边用法天差地别!我才知道什么叫BFM,我才知道什么是FROM什么是TO!我才知道组一个CCLINK有多麻烦!我才知道原来远程IO的IO地址不是X和Y,而是去找各种缓存区!

网友F:
三菱的GX works2 FBD直观,但是持续编写不好,特别是调试时RUN写入的时候很难控制好步数,贼难用,还是梯形图好,

虽然不直观,但调试的时候简直不要太爽

网友G:
个人习惯问题!西门子用习惯了就觉得三菱不习惯、不顺手!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啊,设置自动连线后,拖动块线自动会绕圈。
不设置自动连线,则每一条线都要自己添加,时不时会断线。

网友H:
三菱软件是做的不行,特别吐槽它的FB

网友I:
这个注释问题 和西门子200的软件一样  文字多了 看起来是乱码一样

网友J:
感觉三菱的梯形图还是要简单粗暴些。。。还是习惯用三菱的梯形图

网友K:
各花入各眼,就看你能不能用习惯

网友L:
GX Works2用的不多,很少去拖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L:
GX Works2用的不多,很少去拖动它。
那么三菱哪个软件用的多?FX3U还有其他软件可以用吗

网友L: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GX Works2用的不多,很少去拖动它。
那么三菱哪个软件用的多?FX3U还有其他软件可以用吗
现在很少用三菱了,用松下的PLC多些。3U3轴控制少了些,单端的脉冲也比较少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是吗,松下用运动控制这么强悍么,那我要好好学学了,只知道松下伺服电机是鼎鼎有名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是吗,松下用运动控制这么强悍么,那我要好好学学了,只知道松下伺服电机是鼎鼎有名的
主要是公司要节省成本,FPXH-C60T的6轴单端输出频率200K,FPXH-M4L的4轴差分输出频率4M。关键价格非常低。

网友M:
不是有自动编辑吗?

网友N(2019-04-17):
回复 网友E:

求教:这个gxworks3里,编写FB,输入引脚位real数据类型,该用啥寄存器。如果按照旧梯形图写法是两个D拼接,如D0(D1),GXWORKS2里是D0-1,GXWORKS3里这两种写法都报错。。。。。手册里也没找到说明。。。而西门子从200的step7-1500的博图,就没变过,全局数据用MW0,或是DB1.DBW0,或是指针P#DB1.DBX0.0 WORD 1   .这个三菱怎么这么乱,不知道gxworks3里是不是还需要记忆如M80XX,这些烦人的控制字,状态字。搞个指令后面加个括号几个字母,我靠,谁知道是输入输出是干啥的,就不会学学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