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1):
PLC:合信PLC  226        231  4AI模块

传感器:两个某品牌的质量流量传感器,4~20ma 输出

现象:两路模拟量,其中一路检测相对正常,传感器上显示的数值与PLC读取到的数值相对一致

另外一路偏差就比较大。

正常的一路: 硬件接线连接较远,中间还有转接头(数值抖动范围±0.5L/min)
异常的一路: 直接用4*0.3屏蔽双绞线从传感器连到PLC输入端(数值抖动范围±1L/min)

楼主:
不知道问题原因出现在哪

网友A:
换到别的路路上看看

网友B:
1、先用模拟信号发生器校验一下PLCAI模块信号接收是否正常;2、如果正常检查传感器的实际输出;3、再考虑线路屏蔽和信号干扰问题。

网友C:
直接加模拟量隔离

网友D:
模拟量信号如果有噪声,用示波器看输出信号是什么模样的?再做分析。如果两路信号不一致,可以互换一下通道看看结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加模拟量隔离
模拟量隔离?怎么隔离

网友C:
回复 楼主:
传感器和PLC之间加模拟量隔离模块,抗干扰啊。

网友E:
模拟量模块试下正版的怎么样?
之前有遇到这种问题,用正版的就解决了。

网友F:
个人认为,对于电流型的传感器,可以考虑串接指针表来判断系统是否有干扰,以前我在维护一套DCS系统时候就是这样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