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1):
四象限变频器的整流桥和逆变用的igbt,是不是不带阻尼二极管的?为什么我看的资料上好像都有画这个二极管,如果有二极管的话在整流测不会形成一个桥式整流电路吗?在逆变测减速时不是也相当于一个整流桥了?

网友A:
输入要有的吧,不然没有供电了

网友B:
不光是主动减速时如此,而且,更重要的,在重力下坠时也如此,比如矿井提升机下降时,也具有将重力势能转变为电能回馈直流母线(同时具有制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供电的话可以改变触发角来缓慢升压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呀,那么电动的时候整流IGBT上的二极管不会形成整流桥吗?制动的时候逆变侧上的二极管不也会形成整流桥吗?但是资料上写的都是通过驱动脉冲来可控整流和可控制动的呀?

网友B:
回复 楼主:
制动能量反馈,用的是IGBT的E-C间反向并联的二极管,IGBT已经没有驱动信号了,与IGBT的门极不受控了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书上说的“可控制动”所指的,可能是普通变频器的制动吧?此时,承担制动的是有一个独用的IGBT,用来接入制动电阻。
和你说的四象限变频器可能不是同一回事。
也可能我的理解是错误的,仅供讨论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驱动电路供电哪里来?igbt上电自己开通吗

网友B:
有几个关于四象限的帖子,可供参考。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77648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我欠考虑了,那就更迷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已经明白了

网友C:
已经明白了?那就好。

电源侧的IGBT续流二极管如果是非调节型的整流回馈单元,此时就是二极管整流;逆变器侧的续流二极管就是制动回馈通路,给直流母线充电。

网友B:
又查了一下资料,简单说,四象限就是这样:
1、正常运行时,输入端6个IGBT关断,内部6个反向二极管做输入三相交流全波整流桥(不专配三相整流桥,并不是成本因素,原因是如果前面专配三相整流桥,则在后边的制动反向逆变时,产生的三相交流能量会被这个整流桥阻断去往电网的通路),供给整个变频器工作直流母线,输出6个IGBT按序触发,经输出6个IGBT逆变成三相交流供给电机。这一过程和普通变频器基本无异。
2、制动时,电动机做发电机运行,输出级的IGBT关断,内部的6个反向二极管做三相交流全波整流,直流能量送给直流母线,同时,输入级的6个IGBT开始按序触发,做逆变运行,产生的三相交流再生能量顺道回馈给三相交流电网,直到制动完成,完成制动及能量转变、返送。
3、从中可知,四象限更像一个三相交流能量的双向通道(普通变频器是单向的),它常用被于具有长时间制动的工况,此过程中,制动能量较大,时间较长,如用传统电阻能耗的方式,一是制动电阻体积过大,散热不易,二是能量消耗过大,总工作周期功率因数大幅降低。因此,适合于矿井提升机、油田抽油机、电力机车等具有大惯性、周期重力势能变化、长时间制动的工况场合。
4、从中可知,四象限需要输入(电源侧)、输出(电机侧)2组三相逆变电路,相应也要有2组驱动触发电路。不仅如此,这2组驱动触发还必须严格时序同步,严密配合,丝毫不差。对控制和监测电路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仅供参考,理解不对,欢迎讨论。

网友C:
楼上的讲述基本清晰,明确。大拇指赞。学习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好贴,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E:
最近维修了一台电梯变频器,是通力的四象限变频器,基本原理就是
12楼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