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2):
大家能否告知一下,需要测量表面的段差,段差大概10-20mm,但是表面会有很多油,不能很好的反光,用哪个牌子的传感器会好一点呢?

网友A:
不差钱的话直接联系上海KEYENCE;
他们会根据你的要求给出详细的型号;

网友B:
1、可采用电感式位移传感器,激光三角反射式位移传感器来测量?
2、最好是根据被测量物体来选择,黑色且表面吸光比较严重的表面,较难测量吧?如红光表面,会影响采用红色激光的传感器使用,最好采用蓝色激光?透明的物体,因为激光会穿透被测物体表面,从而导致测量结果偏差大不准吧?
3、如果是激光三角反射式测量,如楼主所言多油不易反光,接近镜面表面,考虑特殊型号的探头,安装角度也有要求?
4、其他的大神来补充吧……

网友C:
要测量的介质,精度,预算,还有没有其他要求?

网友D:
把被测工件画出来,要怎么检测,然后再才能选型。
一般都有要求检测精度,精度选择传感器,价格相差有10倍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