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2):
前两天有一台设备发生故障导致485信号线短路,前去维修发现了一个问题,200PLC和触摸屏通讯正常,一接入传感器的485线路通讯直接崩溃,拆除传感器线路,PLC和屏又正常了,换了传感器的布线还是不行,换了传感器也不行,换了触摸屏也不行,这个问题最终锁定在PLC上,但是PLC和电脑通讯正常,而且一般来说PLC不那么容易坏,最后还是决定换了PLC,完了问题解决了。
想问一下各位师傅有遇到相同问题的嘛,这串口是没坏彻底吗。
PLC的MODBUS通讯是正常的,只能和屏单独通,一挂传感器就崩。

网友A:
不是地址重叠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能的,我特意关注了这个,感觉PLC串口因为短路可能出现了点毛病,程序我也改了,改到另外一个口以后传感器能上来数据,屏无法操作PLC,只能显示,所以这个问题很奇怪,只能用PLC串口坏了,但是没坏彻底来解释了。

网友B:
“最后还是决定换了PLC,完了问题解决了。”---既然这样,就是PLC485口的问题。我也遇到类似问题,还在郁闷中,好没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地址重叠了吧
发生故障之前通信不是正常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觉得这个问题奇怪,说485坏了,他和屏走485就行,和传感器就走不了,而且和电脑也行,传感器要接到他跟前也行,两米外就不行,9600的波特率理论上走1公里的,所以这种故障很难察觉到,忽好忽坏的,而且PLC这么稳定,一般也不怀疑他有问题。不明白烧坏串口什么了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D:
PLC的负载能力不够。

网友E:
你并上个电阻估计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并过了,没有120的,我用两个400的并成200的使,没有用的,不是这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是来维修的之前都是好的,由于过热导致信号线粘连在一起,短路造成设备故障。还有比这大的项目,485带的传感器多此处一倍都没事正常运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可能烧完以后负载不够了,根据现象真有这个可能。

网友F:
感觉6楼说的能解释通。

网友B:
就是带载能力不足,我前边说的遇到的同类问题,刚有回信~换个型号的485口就解决了。

网友G:
理论上485线就算短路也不至于造成端口损坏啊,毕竟端口的内阻不算小

楼主:
回复 网友G:
4芯信号线,带屏蔽层的,我从线管里拽出来以后线都是镂空的了,传感器是24V供电,应该是24V进了串口了,485短路或者和地连一起都不会烧坏设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