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2):
    今天遇到个奇怪的问题,来此向大家讨教讨教。
    现场两台设备,各自有一台柜子,两个柜子在一起。每台设备4台变频器,全是ATV312的变频器,功率为3KW。离现场走线距离大概有八九十米。四台变频器一个西门子300的PLC控制,启停及给定都是走MODBUS,顺序启动逆序停止,根据现场传感器反馈数据及设定值自动调速。
    现在其中一台(1#柜2号变频器,仅有的一台)启动后几分钟就出现通讯故障,甚至有时启动都开启动不起来,必须断电重启后故障才能消失,开始当干扰处理,因为之前遇到过通讯故障很多都是干扰造成的。处理了很久也没处理好。烦请各位给分析分析什么问题。本人做了个小分析
    1、首先程序应该没什么问题,两台程序一样,另一台好好的。而且程序在别的地方都用好好的。
    2、说干扰吧,其他地方倒是遇到类似的情况,但那是四台都会出现通讯故障但这次就这一个通讯故障。
    3、还有就是1#柜1号变频器三个状态指示灯一直在闪,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有对ATV312熟悉的朋友么

网友A:
不知道楼主问题现在处理的怎么样?有眉目了没?楼主的故障包罗的信息量有点大,看你所说相信不是程序本身问题,只是说说自己的想法:1)通讯线及变频器以及PLC端的接地有没问题?2)替换法有没用过?3)有没咨询过施耐德客服400-810-1315?

网友B:
紫色电缆换换

网友C:
建议你换一台变频器试一下,怀疑你的那个变频器端口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问题现在处理的怎么样?有眉目了没?楼主的故障包罗的信息量有点大,看你所说相信不是程序本身问题,只是说说自己的想法:1)通讯线及变频器以及PLC端的接地有没问题?2)替换法有没用过?3)有没咨询过施耐德客服400-810-1315?
首先谢谢,现在越来越觉得是干扰问题了。正准备处理接地呢。
        现在这边太冷,零下二三十度,没几个工人了,替换法还没试。
       施耐德的电话现在没法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换一台变频器试一下,怀疑你的那个变频器端口问题
谢谢,将两个变频器的网线换了一下,可以保持运行三四个小时了。也许真有可能是变频器的端口问题,但现在感觉更大的可能是干扰,让我疑惑的是柜子就紧挨着,现场设备也紧挨着的另一台却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D:
是不是网线头?可能是接触不好,我自己压的网线水晶头也会有不行的

网友E:
楼主知道变频器的参数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不将好的和出问题的变频器调换一下来确定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知道变频器的参数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不将好的和出问题的变频器调换一下来确定问题呢??
说出来不怕大伙笑话,这个柜子不知道谁设计的,感觉设计时就没考虑过现场拆变频器这个问题。

网友F:
有没有可能是软件版本问题,你可以查下软件版本是否一致。

网友G:
我碰到过类似的例子,两用可能,一是变频器通讯模块有问题,再就是PLC通讯模块有问题,不知你设备上的模块是内置还是外置,外置的可以互换试一下,内置的就不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