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FC-201仪表故障

楼主(2018-01-02):
CFC-201仪表在通电后报Err-00-04故障,显示屏上显示AD转换故障,请教各位大神该如何维修,是什么原因造成

网友A:
你这个东西连英文官网都没的说明书呀,你们买这个没有随机说明书?
【方案】
台达自动化EVA射出发泡成型机解决方案

网友B:
建议先检查称重传感器及速度传感器有无输出信号?传感器到仪表的接线是否正确或正常。
【方案】
实现柔性生产的秘密?MELFA告诉你

网友C(2020-01-14):
【方案】
台达气动设备在吹瓶机行业中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