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2):
本人近来连续碰到三菱A540系列的变频器,故障现象:上电报Err。据网上介绍不歪乎3个版本1)通讯故障;2)系统错误;3)欠压保护。
         分析:如果是通讯故障则大多数是通讯集成块或通讯光耦有问题(决不可能是所谓UP接触不行等无稽之谈)。如是系统错误;(包括操作方面)比如处于复位状态,只限于外部操作的设定,这时即为复位外电路或复位话耦次边击穿导致Cpu始终得到复位信号,或其它如正反转指令同时到达CPU等等。所有说欠压保护的人不知从何说起--不可能,是骗人的。
          本人现场分析了一台3.7kW变频器原来是因为控制:板中有一个标贴7355N的集成块脱焊,造成通讯中断报警(只要用热风枪焊一遍就ok)随后几台用同样的方法全部解决至今三个多月未报Err

网友A:
遇到过,也是540的3.7KW,一直没有明确找到原因。期待中。

楼主:
本人是艾毕赛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的维修人员,本人修变频器从未换过线l路板,除非100元以下的才让客户自已买来,从修过的变频器及各类驱动来看三菱的确实比较难修,其次是法拉第和国产的垃圾线路板

楼主:
希望本人的方法对你有帮助,再见

网友A:
学习了,这一次是CPU控制板的故障引起的。谢谢!
我遇到的3.7KW二例,肯定是电源驱动板引起的,不是CPU板,因为这个CPU板在其它机器上正常。

网友B:
我现在有一台2.2的有时显示E∪VT,有时正常,现在还放在那。就不知道怎么的下手修。

网友B:
真希望有师傅多点分享下维修经验。

网友C: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D:
遇到过通讯口线断了引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