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LC什么参数

楼主(2018-01-02):
拆机的PLC 网上搜00-1c-06-1d-c2-86 这个找不到,西门子没研究过,不知道值几个钱 求详细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机的PLC 网上搜00-1c-06-1d-c2-86 这个找不到,西门子没研究过,不知道值几个钱 求详细参数
那是MAC地址。
你应该去翻翻西门子S7-200 Smart的型录。

网友B:
楼主,图中右上角就写着MAC物理硬件地址啊。

网友C:
找SMART200 CR40就找到了;至于价格不要在本论坛讨论;

网友D:
这是西门子s7-200smart,那个是以太网地址,我现在在用,继电器输出型

网友E:
cpu cr40,请去查西门子的选型手册,~~~~~~

网友F:
前面还缺一块信号板……

网友G:
西门子SMART 200系列产品,用来替代之前200CN.
具体到该机,型号:SMART CR40
继电器输出性
本机集成自带I/0数字量=24/16.

网友H:
可以查下西门子S7系列的资料

网友I:
用来取代200cn的机型200smart,价格一般,自己练手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