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开关和电抗器

楼主(2018-01-02):
如果用复合开关来投切电容,还用串联电抗器来抑制涌流吗?

网友A:
电容补偿柜里的电容通断专用接触器上加装有放电电阻,为抑制涌流还是串接有电抗器的。楼主说的复合开关不知是什么样的功能,请发个图片及相关资料说明一下。

楼主:
类似软启动器符号就是复合开关了,晶闸管启动,启动后切到工频旁路

网友B:
电容控制必须采用专用电容接触器来控制,电容控制时必须经过电阻放电,否则会造成短路事故。

网友C:
如果看文字描述还不清楚,建议有时间看看实际的电容补偿柜你就啥都明白了

网友D:
应该不用,接触过几个原厂柜,都是空开,然后复合开关,就到电容了。复合开关不便宜,感觉也不是耐用,用半年,就有一个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