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 2 virsion 1.555D

楼主(2018-01-02):
请问各位大神,melsoft系列的GX WORKS2 怎样可以使用 强制输入输出登录/解除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大神,melsoft系列的GX WORKS2 怎样可以使用 强制输入输出登录/解除

Sir,请您阅读GX Works2软件公共篇相关内容,然后敬请注意适用机型。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您好,C大,久仰你的大名,现在有个问题很棘手,想请教一下,我想通过三菱FX3U-ENET-L模块走opc和上位机通讯,现在连接不上(通信上了,但是数据对应不上,上位机无法接收正确的数据,例如字符和浮点数),请问enet模块应该怎么设置,还有NI的OPC侧应该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C(2018-09-01):
GX WORKS 2 virsion 1.555D软件在哪可以下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GX WORKS 2 virsion 1.555D软件在哪可以下载?
一定要这版本?三菱官网有软件下载,版本也经常更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