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采样电路故障

楼主(2018-01-02):
 今天送修一台37KW变频器,故障:客户说上电面板显示UV,不能运行。检查主回路正常,拆下线路板,单独检测,上电显示UV欠压保护。断电检查电压采样电阻均正常,可见问题发生在电压采样芯片TL082 与其周围电路,换一只TL082 试试,上电故障依旧,检查TL082 周围元器件没发现问题,通电测量运放【即TL082】的6脚反相输入端电压【P端降压后的】采样电压0.7V正常,5脚同相【TL082】输入端电压【N端降压后的】采样电压0.7V也正常,7脚【TL082】输出电压1.9V异常,【正常2.5V左右】是什么原因使此脚电压降低的呢?我估计应该是7脚输出链路上的元件极个别元件出了问题,检查发现7脚连接一只200欧电阻远端有一电容与地连接,电容上端串联一支电容与运放【TL082】的6脚相连【反馈电容】,即此电容与【082】7脚的接地电容串联接地。在200欧电阻前端即【082】7脚输出端与6脚也有一只反馈电容与6脚相连。相一下面到底是那一只元件出了事呢?首先将【TL082】7脚输出电阻的接地电容焊下来试一下,上电显示正常但是很快就又显示UV,再焊下与之串联的反馈电容,上电再试,面板显示正常,观察一直显示正常。断电将接地电容焊上,上电又试,显示正常,观察没再出现UV,再断电换一只和接地电容想串联的新电容,通电再试,故障没有在重现。
小贴片电容易漏电,不容易被发现,检查时要注意,一般采用摘除法维修效果明显,小的贴片电阻容易贬值,测量时要注意,此案例200欧电阻与TL082 周围的电阻正常。

网友A:
描述电路好复杂,画个图吧

网友B:
输出接RC,构成滤波,反馈电阻并电容高频滤波,这些都理解。但是还有个电容就不理解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没图看不懂,那个坏的电容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E:
小的贴片电容出问题是比较麻烦

网友F(2018-02-01):
能说下是什么型号的嘛

网友G:
层层分析检查,然后判定故障,心中有底知其所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