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2):
老师们,我想知道一般的通用型适量变频器是不是都不带脉冲输入口的,旋转编码器该怎样接上去哪?谢谢

网友A:
先要确定好变频器能否支持变频器,再根据接头确定编码器

网友B:
一般会有个编码器通讯卡的

网友C:
呵呵;支持的机型也大多是通过附加PG卡来实现的;

网友D:
矢量控制分两种形式,一种是带编码器反馈的矢量控制,叫VC控制,还有一种是无编码器反馈的矢量控制,叫SLVC。一般的场合,采用SLVC矢量控制,无编码器的就够用了。只有要求速度控制精度比较高的场合,才使用VC控制。如果用VC控制,就需要接入编码器的信号,要有硬件电路支持的变频器才行。

网友E:
大部份变频器需要插个PG扩展卡

网友C:
准确的描述应当是大部分变频器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支持这个功能的型号中,进口的如三菱、安川等,大多都是通过加PG扩展卡来实现的;
反而是国产的,尤其是专用系列的,都集成在主板上了,可以直接接编码器;

网友F:
具体要看变频器:有的变频器是带有编码器接口的,这样就可以直接接入编码器;有的是不带的,就需要增加专用的硬件才可以接入编码器。

网友G:
接触到的变频器都是外加反馈pg卡,最好是咨询所用变频器厂商。

网友A:
实际工作中,见得最多的是ABZ输出的编码器,楼主有时间在某宝上搜索一下都会有很多商家提供的应用的案例

网友H:
我们一般都加个pG卡。

网友I:
楼主用的哪家编码器?

网友J:
估计得选个能接编码器的控制卡,像台达的就得定个pg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