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2):
显示校准,与PLC断开,就是正常画面

网友A:
那要看具体程序了

网友B:
信捷哪一款?

网友C:
插另一个PLC进去试试,还是这样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插另一个PLC进去试试,还是这样可能是屏坏了
呵呵;屏坏的可能性不大;
PLC刚好把校正页面的数值写入到当前页面的寄存器中的可能性超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