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3):
请教一下我接手一台台达的机器,上电显示88888,测量5v只有3.7v,其他各路电压也低,拆下主板,测量5v和其他各路电压都正常,插上主板电压又降低了,换个主板也一样,排除主板的问题,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稳压回路的电容

网友B:
或者也可看看实际带载能力、和需要的电流大小,作为一个观察。
我对开关电路已不了解,提不出对应的看法。

网友C:
估计是几个电容有问题了啊

网友D:
   在5V稳压回路找问题,元件并不多,仔细检查。

网友E:
电源的电解电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