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3):
请问欧姆龙cpm2ae-60cbr-a最多可以扩展到多少个点

网友A:
记得是加三块。40*3+60吧

网友B:
呵呵;这个已经停产了,后面最多允许接三个扩展;

楼主:
哦,谢谢,加三个40个点的可以吧

网友B:
最多加三个CPM1A-40EDR或CPM1A-40EDT,扩展后最大I/O点数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