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3):
学习用组态王连接数据库按事例程序上做的,数据可以写入数据库,但查询时没内容显示,提升控件调用失败。
大神帮我看一下哪里出错了?

楼主:
查询按钮的脚本语言,那位帮我看一下哪里有问题,
时间是日期控件的名称。报表是报表控件的名称
报表.FetchData();
报表.FetchEnd();
单独写上面两行可以查询出全部数据。
使用下面代码查询就显示空白内容
long a;
long b;
string str1;
string str2;
a=时间.Month;
b=时间.Day;
if (a<10)
{str1="-0"+StrFromInt(时间.Month,10);}
else
{str1="-"+StrFromInt(时间.Month,10);}
if (b<10)
{str2="-0"+StrFromInt(时间.Day,10);}
else
{str2="-"+StrFromInt(时间.Day,10);}
\\本站点\条件句=StrFromInt(时间.Year,10)+str1+str2;
报表.Where="日期='"+\\本站点\条件句+"' order by 时";
报表.FetchData();
报表.FetchEnd();

网友A:
这是C语言?再重新对着例程输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http://www.docin.com/p-633692536.html?docfrom=rrela
参考这个文章做的,
复制过来的程序

网友B:
严格按照例程做,不要漏掉任何一步。

楼主:
问题解决了,事例上的标本程序改了一下,
原先是  报表.Where="日期='"+\\本站点\条件句+"' order by 时";
改为   报表.Where="日期='"+\\本站点\条件句+"' ";

楼主:
再问一下,我创建一个日期为名称的表格到数据库,提示语句错误
SQLCreateTable( DeviceID,"2018-01-04", "table1" );
是文件名称太长了?

网友C:
注意你电脑的时间设置,时间格式要和数据库查询的格式一样,出现你这样的原因就是在月初日期小于两位数时查询不到,要么你就修改C语言程序,要么就修改电脑时间格式和C语言脚本里的日期格式一样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实是时间格式不对,电脑里和存表的格式一样的,只是事例上的脚本程序查询时间格式跟前面两个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