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3):
在FB块的局部标签里,定义一个变量为8位的数组,如图

然后调用FB块时,应该如何填写呢?
K2M2不就是K2-K9吗,对应8位?

网友A:
1、FX5U能建立FB块。
2、使用三菱的GX Works2软件可编可调用FB块?
3、在GX Works中选择结构化工程建立FB?
4、K2M2 表示 M2-M9,  8位?
5、FB功能模块在FX2N2AD、FX2N2DA、FX3U4AD、FX3U4DA可直接调用?
6、其他的大神来补充吧……

网友B:
STEPS 的管脚同样要使用bit(0-7)类型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这位朋友,其实问题昨天就已解决,只是想看看论坛里所谓的“大侠们”有没有人会来帮忙。
所以这分是你应得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这位朋友,其实问题昨天就已解决,只是想看看论坛里所谓的“大侠们”有没有人会来帮忙。
所以这分是你应得的。
不客气,看到会的就上来说两句了

网友C:
我是这么玩的,三菱你不让我好好玩我就玩笨办法,直接把每一位读出来放到数组里面。因为这个数据分离用的不多,就这么用了,用的多就封装到FB里面,输入一个WORD,输出1个16位数组拉倒。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够绝的,我直接用传送指令,需要先定义数组变量

网友C:
回复 楼主:
就是因为没找到INT转数组的指令,就用土办法

网友D(2020-04-14):
怎么解决的?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