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3):
现有220V,400w变频器,正常工作连接三相交流电机,
产品安全测试能不能按照耐压1000V,时间1秒测试?
就是在1000v耐压测试对变频器有没有损坏

网友A:
对外壳吗?可以。空调驱动器我打1800

网友B:
小心别把内部的弱电触发电路和CPU击坏了。耐压测试不要把弱电电路带在其中。

网友C:
是模块耐压测试吧。

网友D:
这个肯定不适合测试的,我们单位设备如果带变频器要出口,耐压测试前先把变频器进线断开,否则很有可能损坏……

网友E:
呵呵;想搞破坏性实验就做吧;
这属于生产厂家应当进行的项目;

网友B:
变频器属于智能控制,所以,一般都禁止对他的输入或输出端子做高压绝缘测试。所以此楼的问题,应该是谨慎对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只能分别对外壳和电机打耐压?

网友D:
电机测试耐压时候必须从变频器上拆出来,否则同样会有可能把变频器击坏了……

网友F:
变频器一不可以耐压测试,也没有必要对变频器耐压测试。对电机耐压测试要拆下电机脱离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