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软件

楼主(2018-01-03):
求指点,这样的配置可以安装博途V12吗?

网友A:
  。。。。。内存偏小了点。

          如果不加内存的话,硬盘坚决固态。

          另外;为什么V12呢?14都出了。。。。怎么的都得V13吧。

网友B:
v15都出来了

网友C:
估计楼主还是喜欢XP的系统,就想安装个老版本的,试一下也无妨

网友D:
就是运行起来估计很慢,加个内存条

网友E:
引用 楼主:

求指点,这样的配置可以安装博途V12吗?

32Bit 系统在2G内存的基础上再加内存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建议你将硬盘改为SSD。

最后,即使改为SSD,运行博图软件你仍然需要足够的耐心,毕竟T4400的PC大概已经8年前的产品了,可能启动需要大约15分钟。

网友F:
固态硬盘加3g内存,7年前的电脑了。运行v14还可以。

网友G:
2G的内存运行博途太累,我4G的内存都占了90%

网友H:
我8G I5都不敢说流畅,双击图标,抽根烟,再回来看看打开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