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同步电机扫膛

楼主(2018-01-04):
 昨天夜里的事情。接到电话通知,一车间800KW10KV同步电机运行过程中冒烟,现场操作工紧急停车。到现场后详细询问当班操作工故障前后的过程,说只是听到一声异响,然后就看到电机上部出风口冒烟,急忙停车。检查现场高压柜及高压开关站出线柜均未动作。用2500V兆欧表测量对地及相间绝缘电阻,为50——100兆欧,手电照着观察绕组未发现明显的放电短路的地方,但闻味道,有明显的绝缘漆过温的味道。虽然测量及观察没有发现明显异常,但这样的情况下是坚决不能再送电试验的,毕竟是高压设备,不敢有丝毫侥幸心理。继续拆机,最终从有限的视角里发现转子扫膛的痕迹,冒烟就是因为扫膛时产生的高温使周围的绝缘漆和灰尘近乎燃烧导致。因为操作工发现及时还有就是电机转速较低(每分钟200转)故而电机绝缘还未完全破坏。原因么,通过以往经验判断是电机轴瓦磨损导致间隙过大。这样的问题只能送修了,电机绕组虽然测量绝缘电阻没问题但估计还是需要重绕的,由上级部门去决定吧。

网友A:
电机已经扫膛,高压综保为何没用动作。难道是电流设置的不合适?

网友B: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电机。不知道这个绝缘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C:
从维修描述,楼主经验与技术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已经扫膛,高压综保为何没用动作。难道是电流设置的不合适?
轻微扫膛且操作工发现及时紧急停车了,当时电流估计并不高。但,估计如果当时发现晚了或者处理不果断,再晚几秒至多十秒电机绝对烧毁放大炮,那时,高压综保绝对会动作的。

网友D:
电机扫堂了?那是不是转子轴承的问题呢?看看轴承的磨损状态,特别是轴承壁的磨损,有没有麻点或麻面?是不是因为轴电流所致的?等等。

网友E:
 根据具体情况解决吧。

网友F:
发现及时未到达保护机构动作,操作工就停机了,这样损失较小一些。

网友G:
楼主查找故障有条有理、判断准确,很为不错!
若低压电机,有过温气味而绝缘正常,通常还可使用;高压就需慎重了,小的缺陷可能引起大的问题。

网友H:
还好发现的及时
再晚点损失更大
看看继保相关设置是否合理!

网友I:
如果发现及时的话,没有必要送修的,换轴瓦就行了。

网友J:
之前有过一台变频风机扫膛的,频率一升高就更战斗机起飞一样,声音特别大,扫膛是什么意思呢,转子挂壳吗?

网友K:
这么大的电机,定期保养没有做好吗?

网友L:
回复 网友J:
一般来说电机扫堂是指电机转子与定子内有磨擦的现象……

网友L:
回复 网友I:
应该是不行的,他说的这个不是普通异步电机。同步电机转子上也有绕组,有冒烟说明转子线圈已经损坏了。

网友M:
这个要拆下来大修了!

网友N:
实际工作中,很多的高压电机轴承和电气都会有比较完善的保障设施,电机从图片上看肯定要大修了,建议还检查一下你的电机的轴承润滑保障这块

网友O:
   扫膛一定是轴承磨损间隙大了或轴承损坏造成的,电机要定期点检,轴承问题是可以用耳朵听出来的,也可以用专门的点检设备来检测的。而轴承损坏往往是由于润滑保养不到位造成的,这也反映出一个单位的设备管理水平。

网友P:
前几天这里有台电机反复报警过流,上班同事说听着有扫膛的声音,接班后,拆掉联轴器护罩,异响消失,试转几次发现速度反馈问题,再查发现是编码航空插头脱开。可见有异常,仔细检查,肯定有发现。

网友Q:
扫膛意味着转子偏离了原来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扫堂了?那是不是转子轴承的问题呢?看看轴承的磨损状态,特别是轴承壁的磨损,有没有麻点或麻面?是不是因为轴电流所致的?等等。
此电机是用轴瓦的,强制油循环的,不是轴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实际工作中,很多的高压电机轴承和电气都会有比较完善的保障设施,电机从图片上看肯定要大修了,建议还检查一下你的电机的轴承润滑保障这块
轴瓦维护不属于电气,已要求设备的彻底进行检查,务必查出原因。

网友I:
引用 网友L:
应该是不行的,他说的这个不是普通异步电机。同步电机转子上也有绕组,有冒烟说明转子线圈已经损坏了。
不见得,如果绝缘没问题的话,说明发现及时,烟只是扫膛时绝缘漆过热而已,去年遇到过800KW电机同样问题,最大的可能是联结间隙过大产生震动,轴瓦不是磨损而是瓦面有严重破损的地方。

网友D:
回复 楼主:
那为什么会扫膛?轴瓦有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我怀疑是轴瓦磨损,确切原因设备部门正在检查中,暂时还没有结果。

网友D:
回复 楼主:
密切关注中,希望共享结果呦。谢!

网友R:
楼主经验与技术杠杠的

网友S:
普通电机轴承损坏很容易扫膛,高压电机轴瓦磨损到扫膛要很长时间的磨损或者直接缺油了才能这样吧

网友L:
回复 网友I:
绝缘漆过热后性能都下降了,就是个安全隐患随时都有出问题的可能。还不如就现在处理了……

网友T:
高压电机维护很麻烦,主要是拆卸的绝缘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密切关注中,希望共享结果呦。谢!
原因已找到,具体请看新帖。

网友I:
回复 网友L:
这个问题要分怎么看了,如果能用的情况下非得返厂,没有备用的话,生产得停好多天。
再说得看什么企业了,像我这里十几万的费用,老板得心疼的滴血。
我遇到冒烟的800电机,运行了一年了,也没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