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4):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step7版本已经是5.5的,

网友A:
问题没有阐述清楚,是不是找不到需要的硬件?
如果你在硬件组态时在硬件目录里无法找到你需要的硬件及其固件版本,可以从网上下载直接安装,步骤比较简单:打开硬件组态,选定“Options”(选项)/Install HW Updates(安装硬件升级),然后点击“Download from Internet“(从因特网下载),单击”Download“(下载),从弹出的硬件更新列表中选择需要的硬件,单击”Download“,就可以把更新文件下载到你的电脑中;你在硬件目录就可以找到其硬件。

网友B:
首先,你是要用什么硬件,STEP7有些硬件组态需要安装GSD,要么去官方网站下,要么去找你的供应商要。我遇到过ET200SP的组态,GSD都下不了,需要下一个几百M的硬件包。西门子的官方网站资料还是很全,注册一个账号,可以在你的需求里面直接填写设备的订货号,就可以找到这个硬件的资料,包括GSD、EPLAN宏等,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