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4):
变频器接手后,首先检查主回路,静态电阻完好。上电后出现OC-P.检查驱动电路,发现有一路没有波形。更换了J316一个,还是没有波形。继续查,发现没有波形那路的2个二极管击穿!驱动三极管也击穿!最后换好以上J316、二极管2个、三极管一个以后。波形正常了。
可上电还是OC-P!进一步检查,发现3 块IGBT全有故障!也就是说:用测主回路的方法没有发现IGBT有坏的!后来一测,3 个IGBT都是从触发端坏的。有一块是触发输入端2路都不存在了结电容!另外两个IGBT只有一路有结电容!
原本打算修好驱动板交活,现在看来驱动板也不能用了,因为发现开关变压器热的很快。估计开关变压器也有局部短路现象,尽管波形正常,我决定买新的电源驱动板,3个IGBT全换!
驱动板1150元,IGBT3 个是1350元!最后交活!
IGBT出现上述故障是不多见的,所以有时容易忽略检测结电容!
图中的IGBT:1、2、3、正常,4与5、6与7没的结电容!

网友A:
问题分析的很是透彻,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B:
估计是供电导致模块损坏,一般不会坏那么多的

网友C:
这个模块故障,我也遇到过。更奇葩的是,驱动到IGBT的接线接头竟然接触不良,量波形正常,一安装后,接线因为弯曲就接触不良,运行报警。

网友D:
怀疑是电源质量差造成的,仔细检测一下,电源的电容应该是有问题的

网友E:
这个修修是要些大洋的。

网友F:
啥时候也能练成楼主那样子。我们这连示波器都没有,看来要遥遥无期了!

网友G:
谁说不见多?我说多的是!

网友H:
每一个故障点的发现都能带来一丝兴奋!

网友I:
最佩服修电子的大神,自己有个20m的示波器了,还不会玩。楼主能分享一下示波器的详细用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I:

实不相瞒,我也不太会使用示波器,是是同行简单的告诉我一下。以后打开的就是上次的默认界面。我只会粗看变频器的波形,如果其它用途时,有可能还要摸索!上图是2HZ时的波形,下图是50HZ时的波形。我只知道需要调整上下左右幅度和上下左右偏移度。上图显示的是变频器正常的工作波形,如果六路有一路不一致,就要维修那一路,直至正常。

网友J:
引用 楼主:

实不相瞒,我也不太会使用示波器,是是同行简单的告诉我一下。以后打开的就是上次的默认界面。我只会粗看变频器的波形,如果其它用途时,有可能还要摸索!上图是2HZ时的波形,下图是50HZ时的波形。我只知道需要调整上下左右幅度和上下左右偏移度。上图显示的是变频器正常的工作波形,如果六路有一路不一致,就要维修那一路,直至正常。
第一张图的波形应该不正常,如果频率只有2HZ,波形应该是标准的矩形波
但也有例外,富士一款变频器的驱动波形就是这样的,但这是少数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看过好板的驱动波形?

网友K:
回复 楼主:
有了示波器确实可以事半功倍啊

网友L:
这么大的变频器还没有修过啊

网友M:
楼主这下要赚大了呀!不过这个成本也是挺高的噢!

网友N:
这波形不对,我有一次用了劣质的驱动光耦就是这样的波形,测三相电流不平衡的,我以前发过贴子

网友N:
这种带刺的波形在西门子MM440的驱动中见过,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也许是我档用的不对,或示波器不一样。我的一直是上图的波形呀。

网友O(2018-05-20):
引用 楼主:
也许是我档用的不对,或示波器不一样。我的一直是上图的波形呀。

你这个是探头没校正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