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4):
调用子程序,出现VW2000和VW2004相互影响.增加的量不是设定的,或者在一个增加一个减少的时候,其中一个是增加一次减少一次等等问题

楼主:
图忘上传了。

网友A:
问题出在A100上,应定义为IN/OUT类型

网友B:
怎么没太看懂啊,子程序就只有上面这两个吗?

A100是从哪里来的?外部输入的话,是不是该加个IN类型的变量,用个MOV指令传送进A100?

网友C:
回复 楼主:
A100是个什么东西,没得值,随机的?

楼主:
是A100没有赋值,才出现的问题

网友D:
子程序能多次重复使用,才有意义!
仅使用一次的,不如使用全局变量!

程序中,A100为数值转换的输入值,超出极限后经过加减ADD后,再进行转换!
A100应该有外部的输入!
楼上的几位都说的非常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