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4):
    有一台松下的PLC 型号是FP-XH C60T,想装一个485端口后与六个台达变频器通讯,型号是VFD-M,要求在不占用轴通道的情况下,实现在PLC修改电机速度的功能,然后还有六台伺服电机,驱动器是松下A6六台伺服使用轴通道,要求能断电再上电读出电机的当前绝对位置,具体怎样实现,请大神指导一下,有时间可以做的联系我,做好了给服务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一台松下的PLC 型号是FP-XH C60T,想装一个485端口后与六个台达变频器通讯,型号是VFD-M,要求在不占用轴通道的情况下,实现在PLC修改电机速度的功能,然后还有六台伺服电机,驱动器是松下A6六台伺服使用轴通道,要求能断电再上电读出电机的当前绝对位置,具体怎样实现,请大神指导一下,有时间可以做的联系我,做好了给服务费。
松下FP-XH系列PLC实现Modbus RTU通信,硬件上需要扩展通信插件,比如COM3、COM4、COM6,这些都是带485通信口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一台松下的PLC 型号是FP-XH C60T,想装一个485端口后与六个台达变频器通讯,型号是VFD-M,要求在不占用轴通道的情况下,实现在PLC修改电机速度的功能,然后还有六台伺服电机,驱动器是松下A6六台伺服使用轴通道,要求能断电再上电读出电机的当前绝对位置,具体怎样实现,请大神指导一下,有时间可以做的联系我,做好了给服务费。
软件上,首先需要设置一下系统寄存器中的端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一台松下的PLC 型号是FP-XH C60T,想装一个485端口后与六个台达变频器通讯,型号是VFD-M,要求在不占用轴通道的情况下,实现在PLC修改电机速度的功能,然后还有六台伺服电机,驱动器是松下A6六台伺服使用轴通道,要求能断电再上电读出电机的当前绝对位置,具体怎样实现,请大神指导一下,有时间可以做的联系我,做好了给服务费。
对从站进行写操作时使用SEND指令、对从站进行读操作时使用RECV指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一台松下的PLC 型号是FP-XH C60T,想装一个485端口后与六个台达变频器通讯,型号是VFD-M,要求在不占用轴通道的情况下,实现在PLC修改电机速度的功能,然后还有六台伺服电机,驱动器是松下A6六台伺服使用轴通道,要求能断电再上电读出电机的当前绝对位置,具体怎样实现,请大神指导一下,有时间可以做的联系我,做好了给服务费。
读指令REC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一台松下的PLC 型号是FP-XH C60T,想装一个485端口后与六个台达变频器通讯,型号是VFD-M,要求在不占用轴通道的情况下,实现在PLC修改电机速度的功能,然后还有六台伺服电机,驱动器是松下A6六台伺服使用轴通道,要求能断电再上电读出电机的当前绝对位置,具体怎样实现,请大神指导一下,有时间可以做的联系我,做好了给服务费。
附件给你一个我做过的例子,使用松下FPX系列PLC和其他PLC实现Modbus RTU串口通信:

网友B:
楼主是否可以考虑配一个屏,在屏上修改台达变频的频率,这样系统操作起来更加简洁方便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否可以考虑配一个屏,在屏上修改台达变频的频率,这样系统操作起来更加简洁方便啊
或许还有一些逻辑程序是和变频器有关!这个时候或许还是把通信做到PLC里更好!

网友C:
出适当的费用找人做,不是几句话就能解决的问题。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我已经准备得帮不多了,还有一个问题,变频器端和电机端怎样设置站号,需要通过电脑设置吗,还是在操作面板上可以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屏当然有配,只要能读写,其它的问题都好弄。

网友D:
想请教一下,断电了开机再读取电机当前位置坐标是什么做的啊??还有你每个轴都带刹车吗?你能保证断电的情况下,,电机保证一点不动吗
【方案】
奥普特—PCB焊锡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D:
编码器有电池,理论上来说,轴动了,数据也会跟着动,重点是想知道数据在哪里,怎样读出来。

网友E(2019-06-11):
学习学习。。。
【方案】
TSN 助力 IIoT 和工业 4.0 不可不知的五件事

网友F:
谢谢分享!很久没有看到这么感人的帖子了
【方案】
图尔克现场装置的简便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