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5):
一个变频器和一个正转按钮,一个反转按钮,一个停止按钮和两个常闭接近开关来来控制电机正反转的侵槽的限位,接近开关和档铁怎么安装

网友A:
两个常闭的接近开关做防过冲的限位还行,常闭点串到正反转的电路,加两个中间继电器最好。

网友B:
控制非常简单,只需设置变频器外部控制+二线制就行(至少需要二个继电器)。
接近开关的安装,需要根据检测距离,运动速度选择位置了

网友C:
接近开关控制继电器,控制正反运行信号接继电器上就安全可靠了……

网友D:
限位开关最好四个,两个做减速用,两个做停止同时做反转位号

网友E:
用几个继电器电路做起来,或者用个10  14点的plc编程实现。

网友F:
这个你可以用简单的继电器去做

网友G:
以前的硬件开关电路咋接;这个就咋接。限位开关串在各自的运行方向上限制即可。

网友H:
电机正反转、停止按钮需要去控制中继,然后用正反转的中继的触点信号去控制变频器的正反运行,由于变频器启动停止有一个加减速时间,如果电机没有抱闸,它不会立刻停止,所以你的接近开关的检测档铁需要做的大一些,防止过冲

网友I:
有的话就用PLC来控制
没有PLC就买中间继电器吧

网友J:
从问题字面看没提到继电器,估计楼主的意思不是想用外部电源介入。那接近开关供电怎么办?

网友K:
回复 网友J:
首先继电器不能省,最好用4个接近开关,2个做减速停止,2个做方向启动,实在要用2个的话把加减速时间设长些。

网友L:
这个是人造石抛光机最常规的案例,当然我们是配套PLC使用的,不配PLC线路搭建就复杂一点而已

网友M:
用的了扯这么多吗?变频器可以编程的 启动就按一下启动按钮变频器触发自锁。到了限位就停止 你也可以延时之类都行 然后再反转再停止 停止按钮什么条件下都停止。三个按钮开关 两个限位开关足够。现在的变频器功能越来越强大了。
限位开关你选机械或者电子类型的PNP NPN都行

网友N(2018-03-31):
我这边是上海左川电子的技术,楼主这种情况 把档铁安装在槽壁两端就行  楼主最好使用检测距离大的圆柱形M30 或者矮圆形P80的 检测距离50mm的 建议楼主选用三线制接近开关,需要2个接近开关  2个继电器 用变频器编程程序就行  !

网友O:
引用 网友M:
用的了扯这么多吗?变频器可以编程的 启动就按一下启动按钮变频器触发自锁。到了限位就停止 你也可以延时之类都行 然后再反转再停止 停止按钮什么条件下都停止。三个按钮开关 两个限位开关足够。现在的变频器功能越来越强大了。
限位开关你选机械或者电子类型的PNP NPN都行
变频器设置为三线模式,正反启动转都是接常开按钮,停止按钮与限位开关都串接常闭至停止端,限位开关动作停机后,变频器停机端一直断开,你如何再反向启动?变频器设置为两线模式加中继或plc是可行办法,估计楼主也知道,只是想了解能否只用3个按钮加2个限位开关能否实现,目前看来不太可能。

网友O:
我刚刚突然想到了一个方法不知行不行(机械式限位开关)
1 变频器设置为三线
2 停止按钮与正反转限位串联
3 把变频器内置继电器1设置为正转运行,其常闭点与正转限位并联
4 把变频器内置继电器2设置为反转运行,其常闭点与反转限位并联
不妨试试,至于用常闭型接近开关行不行,要根据变频器公共端子共正还是共负具体实际接线试试。

网友O:
明天回厂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