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维修随笔

楼主(2018-01-05):
今年重新发帖,记录一下平时遇到的有体会到电工问题处理事情,去年也是这样做的,不过由于第一个帖子写的不够好,“误导”了大家,后面大多跟贴都是针对一件事的建议,应该是自己把这个当日志了,也是方便自己日后查看。

楼主:
先说说第一件事,又是和去年一样的电机,这次是预防性更换,其他同事换完后报告试机正常,就走了,待真正产线开起来却恰恰是那里有问题,经过一番查看,认为很有可能是电机转向反了,由于得知换电机的人对编码器线进行了改装,于是先电话咨询,得到答复是和其他运行中的机器对照过,转向没问题,他电话里也怀疑编码器接线出来问题,但变频器自整定又都正常,再反复观察,确认肯定是转向反了,再跑去其他机器比对,发现这台是较新的设计,与其他本来就相反,可见参照错了,下面怎么办?工程师建议先调换编码器A,B相,他认为编码器应该有判定电机转向的功能(有没有我也不清楚),但实际调换后,电机还是反转,最后调换了电机的U,V相,试转正常。可见是新电机出厂与机器上原来的转向本来就不同,不过至少亲自验证了,变频拖动有速度反馈的电机,可以通过调整相线改变转向,不知还有没有其他方法,比如修改变频器参数等。

网友A:
这说明厂家没有提供一套完善的电路图

网友B:
不是电路图的问题,是电机方向的问题。

网友C:
是不是换电机后接线接反了。

网友D:
电机转向反了,肉眼不就能看出来了吗?
电机正反与编码器有关系?

网友B:
走进惯性思维了,变频器控制的电机,可以在变频器上直接设置转或者反转的。不需要去改变电机端接线的。

网友E:
事换完后报告试机正常,就走了,待真正产线开起来却恰恰是那里有问题,经过一番查看,认为很有可能是电机转向反了,由于得知换电机的人对编码器线
反转了怎么可能试机正常?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先说说第一件事,又是和去年一样的电机,这次是预防性更换,其他同事换完后报告试机正常,就走了,待真正产线开起来却恰恰是那里有问题,经过一番查看,认为很有可能是电机转向反了,由于得知换电机的人对编码器线进行了改装,于是先电话咨询,得到答复是和其他运行中的机器对照过,转向没问题,他电话里也怀疑编码器接线出来问题,但变频器自整定又都正常,再反复观察,确认肯定是转向反了,再跑去其他机器比对,发现这台是较新的设计,与其他本来就相反,可见参照错了,下面怎么办?工程师建议先调换编码器A,B相,他认为编码器应该有判定电机转向的功能(有没有我也不清楚),但实际调换后,电机还是反转,最后调换了电机的U,V相,试转正常。可见是新电机出厂与机器上原来的转向本来就不同,不过至少亲自验证了,变频拖动有速度反馈的电机,可以通过调整相线改变转向,不知还有没有其他方法,比如修改变频器参数等。
变频器可设定只正转或反转

网友G:
回复 网友E:
很正常呀!因为安装电机的人都不知道电机应该向那个方向去转的,再加上正好他参照了一个错误的旋转方向,这才是造成这次事件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