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 定位控制

楼主(2018-01-05):
现有5个输出点。5个输出点可选择使用与不使用。控制需要:一个输入点控制这5个点循环。
动作需求:比如打开1—3点,这3个可以循环其他两个点不输出。或者打开345这三个点可以循环其它2个点不循环。或者使用2个点其它三个不循环。请教大师有什么指令可以做到的谢谢。。。

网友A:
呵呵;思维混乱;
加触摸屏或人机界面,在屏上设置对应的点要不要参与循环,在程序中不参与的跳转过去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跳转是用步进吗

网友B:
是跑马灯那种的控制

网友C:
组合比较多?
想到所有的情况。

网友D:
以前做过类似的,共12个点,选择上的点,才进行动作,自行定义了由低点到高点动作,如:选择2、5、8三个点,先动作2,然后再动作5,再动作8,往复循环,配合触摸屏编写这方面程序不难的。多摸索。

网友E:
这简单,只要设好5个位置点就行,然后让它自动延时循环跑(当然是点打开的情况下)。

网友F:
结合plc的产品型号和使用手册来用

网友G:
不知你在说什么。你可以用纸把它分解成多个步,然后慢慢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