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5):
   如题    现有装有PBⅢ笔记本电脑    GPW-CB03通讯线一根
         Proface型号是ST401,接的三菱 Q02H CPU上
          我每次接上点传输  一直在握手中    应该是没通讯上
           求问如何解决 Proface型号与PLC型号选择有没有错(为什么一直显示连续数字过长啊  我哪有数字啊)

楼主:
ST401-AG41-24V

楼主:
上传不了图片

网友A:
驱动安装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安装了    设备管理器能找到COM口

网友A:
软件哪个版本的,换个高版本的试试

网友B:
呵呵;你的电缆在别的GP屏上通讯成功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的电缆在别的GP屏上通讯成功过吗?

没有   淘宝买的  意思是通讯线是坏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哪个版本的,换个高版本的试试

我看关于是7.01 但是我升级了7.27了 然后汉化

网友B:
这款不是什么新款,所以你的软件版本已经足够高了;

楼主:
今天又尝试了几次    首先 通讯线应该是没问题的  我能读出存储信息画面列表   但是点传输里的接受一直握手

点传输里的准备   就会显示错误,磁盘空间溢出    点接受备份就会出现最后一张图  没有找到文件

另外我没找到设置里有设置文件收到到电脑里那个文件夹

是不是别人上传程序时设置了不能下载  还是我哪里出现了错误   求大神解答  谢谢

楼主:
图在这里

网友C:
也可能你的线质量不是太好

网友B:
如果屏上的程序对你没用,那就新建个传到屏内试一下;

网友D:
任意三个角同时摁,进OFFLINE,然后选择transfer;然后你再在电脑上点发送工程(电脑-->人机),也许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