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5):
   这台变频器之前发现上电无显示,但过几天又有显示并可以正常运行,但这一次彻底无显示了,打开机壳清理积灰后,没有发现有明显损坏的元件,测小电容C21容量未变,该变频器开关电源使用的芯片是AN8026,6脚为输出脚,测输出脚到插座CN2的电阻(R24),本来应该是120R,但实测是几个 K 了,手头没有120R的电阻,用150R的代用,装机后显示正常,运行正常。

网友A:
楼主的水平高呀!几句话就把变频器修好呢!

网友B:
高手,看你修变频器就是小菜一碟

网友C:
一开始我也认为应该是电容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D:
不错,判断准确,分析问题深刻,经验丰富,向你学习。

网友E:
厉害啊,经验丰富

网友F:
整个故障处理过程虽只是几句话,却足以体现出楼主把脉精准,功底深厚呀。

网友G:
我也修过一回电源驱动部分电阻坏了的,换个阻值差不多就好了。

网友H:
懂电路思路方向对,查起问题来就比较容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