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21故障代码EPH1

楼主(2018-01-05):
施耐德ATV21HD11N4不启动,显示DPH1,检查输入电源一点问题没有。请教大侠!

网友A:
禁止相关参数,看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B:
输入缺相是EPH1吧???

可能原因:

1. 变频器供电错误或者某个熔断器熔断

2.某相故障

3.在一个单相线路电源上使用三相ATV312变频器

4.负载不平衡

处理方法:

1. 检查电源连接和熔断器。

2.复位。

3.使用一个三相线路电源。

4.通过如下设置禁用检测功能:将[故障管理](FLt-)菜单下参数[输入缺相](IPL)改为[否](nO)。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禁止,F608设为0.不启动了。

网友C:
输入电源怎么检查的,检查断路器内部了吗?变频器内部整流器件有损坏的吗?电压检测电路正常吗?瞎问一气,请楼主不要见怪。

网友D:
查说明书看看这个报警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