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5):
一台星三角电机45千瓦,上位机控制。由于长时间没使用,操作工启动后发现上位机没有运行信号。当班电工到达现场发现空开跳闸,接触器冒烟烧毁。
更换接触器,测量电机绕组正常。联系启动设备,再次发生接触器冒烟,空开跳闸,上一级空开也跳闸,造成其他电机停电。

接班后了解情况,及时断开下一级开关,逐级送电,恢复生产。
检查现场电机绕组正常,盘车费劲。拆解联轴器,电机输出轴仍不动,负载盘车灵活。
联系电机进行更换,试车正常。

楼主:
拆解电机发现轴承抱死。
因此设备维修,机械  电气  操作原因都要考虑。

网友A:
你的工作真的是忙,年终了让老板给你个大奖金

网友B:
轴承咋会抱死的呢?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分析没。缺油?磨损严重?还是...?

网友C:
电机堵转,电流大。
接触器冒烟(烧毁),不知冒烟的是哪个部位、损坏的是哪一部分。

网友D:
明显巡检不到位!

网友E:
有几个疑点:
接触器烧毁的应是主触点,且是闭合后通过堵转电流导致触点融化粘连没能及时松开所致?
线路有没热保护,如果有设置是否有问题或者接触器控制回路有问题,是否有延时?
空开选型或者质量是否有问题?

网友E:
像这种堵转电流正常情况应当是热保护或者空开的脱开更及时,而不至于接触器都烧毁,除非线路保护有问题或者设计不合理。

网友F:
很明显保护不到位,没烧电机已经万幸了。线路不改还是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网友G:
既然接触器都已经烧坏冒烟了,不查找烧坏原因而更换接触器后再次贸然开机,我也是醉了。

网友H:
贴主不是说了长时间没用嘛,而且他是后来接班的。如果贴主不是班长主管什么之类的,就算他给上级建议怎么做了,到时功劳都不是他的。而且一般工厂的电气不出点问题,上级会感觉电工没事做的。

网友I:
炸接触器还真没见过。轴承卡死见的多了,润滑不足,轴承内部都是铁粉卡死。

网友J:
看转子图片应该有扫膛了

网友K:
那个接触器烧了?
电路啥形式?

网友L:
小电机没有配热继?
电机是轴承问题还是?

网友M:
当班的为什么不检查一下电机 呢?

网友N:
也是扫堂了,转子都磨的光亮光亮的,哈哈。为啥没有装过流保护呢?主接触器在大电流时直接就粘连了吧?然后是上级空开跳闸是不是?

网友O:
    还是润滑保养不善造成的。

网友P:
接触器烧坏之前断路器应该跳闸啊

网友Q:
转子都扫塘了,估计出问题前噪音也是不小的,可惜是巡查的没发现

楼主:
有时候大家纸上谈兵都说的好着呢。可实际到了现场,情况千变万化。有些人可能是国企,要啥有啥。定期更换。我们小桌坊没有那么大的周转资金。所以我比较赞同10楼的看法!

网友E:
回复 楼主:
楼主啊,一个热继能有几钱,一个接触器有几钱?一个轴承有几钱?不是说你们公司怎么怎么样基本的保护就可以不要,我觉得这都是最基本的部件,最基础的设计。

网友R:
楼主到现场对盘车这个检查很重要,有时我自己也经常忘记,尤其是冬季室外的电机。

网友S:
楼主公司电机轴承坏了,导致扫堂损坏。是长时间不用原因,这也是经验吗,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T:
没装热继电器啊 ?
估计空开也选大了

网友U:
接触器冒烟纯属选型不当,个人愚见

网友V:
引用 楼主:
有时候大家纸上谈兵都说的好着呢。可实际到了现场,情况千变万化。有些人可能是国企,要啥有啥。定期更换。我们小桌坊没有那么大的周转资金。所以我比较赞同10楼的看法!
是的,有时候没有这么规范,特别小作坊。不过这个电箱的设计确实有问题

网友W:
换个好轴承吧。

网友X:
应该是先跳闸呀,断路器是杂牌货

网友Y:
这个不太正常啊,保护没有动作?堵转引起接触器放炮还是真心没见过。

网友Z:
明显已经扫膛了,这样电机绕组会没事?怀疑。既然扫膛了就说明电机开始是转动了,堵转放炮也是扫膛之后发生的。
这样的错误的确挺低级的,首先停机很长时间的设备开机前要做很多检查工作,设备的电气的,包括最起码的盘车。管理水平堪忧。

网友AA:
机械的问题,可能也是在判断上大意了。

网友AB:
长时间没有使用的设备,再次运行一定要仔细检查才行啊!不能图省事

网友AC:
转子三分之二都扫得那么亮了。长期没运行的应该到现场试运行。

网友AD:
看来你累是必然的了,这当班电工水平也是没谁了!

网友U:
星三角如果电机启动时卡死,星形转三角时等于直接启动,此时电流可达7-10倍!但是接触器不应该炸毁,断路器应该是迅速跳闸保护!如果接触器炸毁就证明接触器选型过小

网友AE:
热保护呢。。。。。

网友AF:
接触器容量小于保护开关动作容量以至于接触器烧坏了开关动作滞后,设计和选型有问题。

网友AG:
回复 楼主:
从你发的照片看电机转子扫堂啦,应该是电机轴承端盖问题哦。

楼主:
电机轴承已经抱死,电机已经扫膛。接触器是施耐德951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