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5):
查手册,“电源故障”。什么“电源”?三相电源还是开关电源?查开关电源的几种输出都有!
除了西门子的使用手册外,无任何资料可供参考,网上也没有!
不成功。。。
几天过去了,总算修好了。补充几个图片吧!

网友A:
是不是输入缺相什么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输入缺相什么的啊
没有。

网友B:
你要看报警具体代码,比如F60097的几,这才能具体判断

网友C:
西门子用到6RA70就没再用了,这个只能对手册参考,你这个还是比较新的型号,建议你联系一下你的供应商,至于西门子的客服中心,你碰运气,很多时候是说不出个所以然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

网友A:
F60097 (N, A) 电源异常 F60097 (N, A) 电源异常 信号重要性: - 驱动体 : DC_CTRL 反应: OFF2 ( 无 ) 应答: 立即 原因: 电源出现异常。 注释 1: r50047[1]: 参考电压 +10 V(V) r50047[2]: 参考电压 -10 V(V) r50047[3]: 模块温度 CUD(°C)查参数R50047看是那个电源异常参考电压±10V或模块温度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F60097 (N, A) 电源异常 F60097 (N, A) 电源异常 信号重要性: - 驱动体 : DC_CTRL 反应: OFF2 ( 无 ) 应答: 立即 原因: 电源出现异常。 注释 1: r50047[1]: 参考电压 +10 V(V) r50047[2]: 参考电压 -10 V(V) r50047[3]: 模块温度 CUD(°C)查参数R50047看是那个电源异常参考电压±10V或模块温度报警
今天查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F60097 (N, A) 电源异常 F60097 (N, A) 电源异常 信号重要性: - 驱动体 : DC_CTRL 反应: OFF2 ( 无 ) 应答: 立即 原因: 电源出现异常。 注释 1: r50047[1]: 参考电压 +10 V(V) r50047[2]: 参考电压 -10 V(V) r50047[3]: 模块温度 CUD(°C)查参数R50047看是那个电源异常参考电压±10V或模块温度报警
如果方便,能解释一下以下词条对应的内容含义么?1、信号重要性: - 驱动体 ;2、DC_CTRL 反应: OFF2 ( 无 );3、应答: 立即 ;
看手册,不是很明白。

网友D:
就是检查正负10V电源和CU的模块温度。故障指向很具体。另外,可以通过官方的技术热线求助。400-810-4288。响应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KDRJL版主!
经查,在报F60097时:
R50047(0)=0.000
R50047(1)=10.005
R50047(2)=-10.000
R50047(3)=27.8
R50047(4)=0.000
.....
.....
.....
R50047(31)=60097.000
貌似+-10V电压和温度应该不错。

网友D:
回复 楼主:
嘻嘻,那这个故障是否可以屏蔽呢?能复位吗?如果能,屏蔽试试?然后送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嘻嘻,那这个故障是否可以屏蔽呢?能复位吗?如果能,屏蔽试试?然后送修。
就是送在我这里维修呢!
再看看。。。

楼主:
测I/O端子:
9(或10)对数字地23(或24)为22.9V,标准值为24V;
31对模拟地33(或34)为+10.0V,标准值为+10.0V;
32对模拟地33(或34)为-10.0V,标准值为-10.0V。

24V实际22.9V,误差大概5%,而且手册F60097指向并非这个24V检测。

F60097报警指向的电压,实际测量(+10V和-10V)和寄存器显示的检测电压(+10V和-10V)都与标准值(+10V和-10V)一致,那还报什么警!如果检测电路有问题,寄存器就不会显示出正确的标准值电压了!

网友D:
这。。。?只能问德国人了。他们设计的东西,他们会给出解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只能问德国人了。他们设计的东西,他们会给出解释的。
最后一个方法。一直没有咨询。因为,他们支持你对硬件的维修么?过保(2015年)的产品,又是硬件故障,有一万条理由让你送西门子修理。

网友D:
回复 楼主:
哦,西门子的技术支持与维修部门不是一回事。特别是保外的,技术支持一般会根据你的问题,提供一些信息和参考。完全可以试一试寻求技术热线的帮助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西门子的技术支持与维修部门不是一回事。特别是保外的,技术支持一般会根据你的问题,提供一些信息和参考。完全可以试一试寻求技术热线的帮助呀。
谢谢,明天试一下。

楼主:
咨询西门子技术支持,告知电源驱动板坏了,没办法,只能换板。
试着换了几个芯片,然后,不报故障了!但是,查R50047(1、2、3),竟然全部为0.000了!
这R50047(1、2、3),到底应该是多少?
实在不行,只有装机实验了。

楼主:
KDRJL版主,关于R50047的信息,这样理解是否正确?------R50047是专属故障报警寄存器,用于存放报警时对应的报警性质、属性、检测参数。如果没有报警,则不存放任何数据。
如果以上理解正确,则此调速器应该是修好了的。
不过,报F60097时,为什么寄存器数据也完全正确(+-10V,室温)呢?这个还是存疑的。

楼主:
第一次接触西门子直流调速器,研究、学习了不少知识,
1、电路主要分以下几个部分:开关电源(含24V、+-15V、+-10V、5V、3.3V);
2、触发及控制电路:CPU控制和检测电路的闭环控制;
3、检测电路:开关电源检测、电枢电流检测(互感器)、励磁电流检测(取样电阻)、温度检测、速度检测(编码器);
4、主电路:电枢为3个(或6个)可控硅,励磁为2个可控硅,主电路要比变频器简单得多。
5、调速器维修时的讲究和规则比变频器少得多,电源触发板可以脱机、单独直接上380VAC(或220VAC)进行维修(当然要有一些因脱开插头而产生的报警);
6、参数含义及调整较变频器更为复杂,网上资料也甚少,主要是西门子的官网有一些使用方面的手册;
7、板子板子上的元器件,特别是芯片,大多为变频器所未见,需要专购一批,而且,部分芯片标识少见,网上参数少见,购买源少见。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对,西门子的技术支持在大品牌中算最好的

楼主:
今天做几个实验,人为设置几个故障,观察报警及R50047寄存器数据。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不错嘛。其实直流调速控制比交流变频调速控制更古老。所以技术更成熟。仅仅是控制器件的时代更新而已。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我如果有些紧急的状态,也会直接求助西门子的400技术热线。这样解决问题获取信息来的快。自己琢磨,费时间。西门子的自动化与驱动产品,技术支持对产品的使用问题是没有问题的。对工艺、功能的使用、控制问题,就要看接听求助电话的人了,赶上有工程经验的工程师,没有问题,赶上没有工程经验的,可能就没法帮助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如果有些紧急的状态,也会直接求助西门子的400技术热线。这样解决问题获取信息来的快。自己琢磨,费时间。西门子的自动化与驱动产品,技术支持对产品的使用问题是没有问题的。对工艺、功能的使用、控制问题,就要看接听求助电话的人了,赶上有工程经验的工程师,没有问题,赶上没有工程经验的,可能就没法帮助支持了。

咨询西门子的技术人员,如下(大致,关键):

西门子:看R50047(0、1、2、3)数值;

我:看过了,情况如下。。。

西门子:哦,那应该是正常的啊!测一下I/O端子9对23的电压,31对33的电压,32对33的电压。

我:测过了,情况如下。。。

西门子:哦,那就是电源板坏了,换板子吧!

西门子定性是准确的。更多的,可以帮助你解决使用中的问题并提供方案和建议。
但是,对于故障的维修,特别是芯片一级维修所需深入的讨论或求助,可能是不允许的,或者是职责之外的,或者限于客户的水平问题无法继续交流。。。芯片一级维修的咨询,肯定是不会提供解决方案的。
但不管怎样,能够把故障定性在板子一级,对于维修者,也已是莫大的帮助了!

因为是第一次修西门子的直流调速器,完全没有下手之处,好在得到以上各位老师以及西门子的帮助,能够获得成功(尽管有较大的偶然性),但毕竟今后不会对调速器有陌生和神秘感了。在此再一次表示感谢!

网友D:
回复 楼主:
精彩的发言。非常感谢!

网友F:
感谢楼主分享,期待更多的内容

网友C:
直流电机用得少了,连西门子的直流驱动也生疏了,芯片级的维修不公开是整个维修行业的基本状况

楼主:
学习了一下手册,R50047并不是所有报警故障定位专用寄存器。不同的报警代码,故障定位寄存器不同,比如,F60062报警(风扇引线故障),故障定位寄存器是R00494,R00494的值,指明了风扇号。
这样看来,直流调速器的报警故障检测比一般的变频器还是指向更加明确、具体。

网友G(2018-05-21):
这个调速器参数太多,说明书也看不明白.

网友H(2019-10-24):
你好,可以告知换哪几个芯片吗,也遇到这个问题了,18756567832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可以告知换哪几个芯片吗,也遇到这个问题了,18756567832
时间很长,记不大清楚了。发个图片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可以告知换哪几个芯片吗,也遇到这个问题了,18756567832
维修后,请务必反馈结果。

网友I:
6RA80要在电脑装个参数设置软件才好用!

网友J:
楼主有没有研究研究一下LM339比较器的输入输出信号到底连接到哪里啊,这样可以分析一下报故障的具体原因

网友K:
那个问换了什么芯片的人维修后也没看到反馈结果了。。。。。。

网友L(2023-08-12):
接修一台6ra80。原报故障f60167,f60036。拆开发现励磁板辐射严重有断线。电源驱动板背面的驱动烧坏。uln2003a,9907炸碎。电脑板的ad244烧坏。用h541代替的。修好驱动部分。电脑板。电源板的正负15v,正15不正常。都修好了。测试报警f60091,f60092,p10 n10超差。因为是通信控制没办法测试。去现场后测试报警f60036。
现在怀疑74h541和ad244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接修一台6ra80。原报故障f60167,f60036。拆开发现励磁板辐射严重有断线。电源驱动板背面的驱动烧坏。uln2003a,9907炸碎。电脑板的ad244烧坏。用h541代替的。修好驱动部分。电脑板。电源板的正负15v,正15不正常。都修好了。测试报警f60091,f60092,p10 n10超差。因为是通信控制没办法测试。去现场后测试报警f60036。
现在怀疑74h541和ad244不通用。
大胆设疑,谨慎求证。。。试一试更换。

网友M:
回复 楼主:
朋友正负10v是电位器的p10 n10吗?我怎么没有在电源板上找到这两个电压。

网友M:
回复 楼主:
朋友,uln2003的正常工作电压是多多少有量吗

楼主(2024-01-04):
引用 网友M:
朋友,uln2003的正常工作电压是多多少有量吗
有2个维修资料,参考吧:

楼主:
KDRJL版主很长时间不见了,西门子的专家

网友N(2024-04-16):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可以告知换哪几个芯片吗,也遇到这个问题了,18756567832
时间很长,记不大清楚了。发个图片你试试。
你好版主,有幸搜到你的帖子,按你的指导,换了339芯片后故障消除,现在用几天正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N: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可以告知换哪几个芯片吗,也遇到这个问题了,18756567832
时间很长,记不大清楚了。发个图片你试试。
你好版主,有幸搜到你的帖子,按你的指导,换了339芯片后故障消除,现在用几天正常??感谢
谢谢能够反馈。
懂得回报的人,不会差的。

网友N:
版主的无私分享就像启明灯一样??,因为帖子是好多年前的了,怕版主弃帖了,好的铁子就要发光发热,80的电源板故障率有点高,有时会有个别不触发怎么解决呢,有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