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5):
  我单位有SDF400实验分散以前机,功率为400w,220V,用于做实验分散油漆,以前机器还是正常,就是现在厂房里入住的工厂多了,而后就不正常了,我测了电压在不转的时候电压有几伏到 10伏的波动,最低测得是209伏。有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在测得最低电压的时候机器也能正常工作,有时候不正常工作的时候电压也有215V左右。
  最后决定去买个稳压器是德力西的牌子3000W,现在是电压稳定在220,但是机器的故障还是没有改变,也是时快时慢,我厂区里有一家是做钢管生产的企业 有高频电焊机,我怀疑是电路有干扰!这个干扰怎么解决!?
  谢谢各位!

网友A:
如果你的是低速分散机,请先把波箱和电机分离测试,如果波箱和电机都正常就看看你的油漆浓度,不过一般来说,油漆粘度不算高,分散机都可以正常工作,一般来说210的电压对220的工作电压的电机影响不大

楼主:
我们有三台同样的分散机,都是同时间段同样故障现象,我怀疑是外部电源引起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们实验室配套的分散机很多是直流电机,就算自己发电这样的用电环境也没这个现象,隔壁工厂很多电镀的机器,用电污染应该不少的,生产用的有高粘度材料的低速机,也有高速机,用变频拖动和液压传动,都不会出问题,建议你仔细看看你的分散机是哪种动力驱动先

楼主:
我们厂也有变频器的分散机,没有任何问题,不稳定的分散机用的是可控硅调速器驱动的结构简单,总的价位才1000多一点,控制器才3-4百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