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问诊篇

楼主(2018-01-05):
 今天客户打来电话,说一台22KW变频器,开不起机来,报OC电流保护。我问是什么负载,他说就带着一台减速机,后面是一套绞龙性质的负载。我说你先空载查一下变频器,他说变频器是新的,设备也是新的,就是一年了没用。我说那你查一下负载,是不是负载重,他说没加多少料,我又问料是液相还是固相,他说是固体料粉,我又说如果不是负载的原因,那只有把变频器的U/F曲线参数调一下。他说我不在现场,等我到现场再说吧。后来客户打来电话,说问题解决了,谢谢。负载反转。
故障原因:负载反转电流大,使变频器启动困难,升速报过流。

网友A:
绞龙就是送料螺旋机,正转的话会将料送走,反转的话就会将料往一端挤压,直到电机无法动作或把绞龙外壳挤爆。

网友B:
有的设备反转负载会加重,以前见过风机还是什么设备出现过反转时电流增大的情况。
所述现象仍可以说是负载的原因。

网友C:
我一般是配合微信一起使用的,让客户传视频

网友D:
堵转吧,我们公司多次发生类似情况了

网友E:
绞龙看螺纹方向能看出来,而且绞龙如果进入钢块等硬物也会造成犯卡过流!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有的设备反转负载会加重,以前见过风机还是什么设备出现过反转时电流增大的情况。
所述现象仍可以说是负载的原因。

照道理风机反转电流应该不变才对,吹风变成吸风

网友G:
绞龙?这个我做粉料颗粒料送料机构首选,我一般加一个单向棘轮

网友H:
电机反转阻力大致变频器报OC过流故障,有的时候还真得工艺有所了解啊!

网友I:
新机器应该也调试好的吧。怎么就反转了

楼主:
回复6楼 9楼:风机反转确实电流大尤其是大风机;客户自己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