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触摸屏怎么读取伺服驱动的参数传送到PLC的?

楼主(2018-01-05):
如图 上面的是读取伺服驱动参数,但是没有找到那里设置传送到PLC里,实际上确实是传动到了PLC D32000里面
大神解疑下下。。工程文件就不上传了。
HMI 是维控的,PLC 是欧姆龙,伺服驱动就是国产的。

网友A:
有些触摸屏有个传送之类的原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图 上面的是读取伺服驱动参数,但是没有找到那里设置传送到PLC里,实际上确实是传动到了PLC D32000里面
大神解疑下下。。工程文件就不上传了。
HMI 是维控的,PLC 是欧姆龙,伺服驱动就是国产的。
我的理解,应该是有会有个实时运行的脚本,把读取伺服驱动参数再转发到PLC某个寄存器里,仔细找找肯定能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神 看看 工程文件上传了。我就是找不到这个脚本 之类的东西,画面也就4个 都看了没有,。,。

网友C:
用本机的变量试试看

楼主:
工程文件下面有2个XML文件里面看的见,但是我想添加 或者修改在HMI软件里面找不到位置,这个就很尴尬了。

网友B:
看图:
在“设置”下拉菜单中找到“地址映射”,如下图:
在上图下拉菜单中,单击“地址映射”,将会弹出“地址映射”窗口:
在“地址映射”窗口中选择“字地址”,即可看到映射关系:
根据主画面中相关变量定义,如下图:
可知对应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 看看 工程文件上传了。我就是找不到这个脚本 之类的东西,画面也就4个 都看了没有,。,。
我不是大神!已经回复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 看看 工程文件上传了。我就是找不到这个脚本 之类的东西,画面也就4个 都看了没有,。,。
地址映射可以实现,其实脚本程序也可以的,在要求不严格的情况下!你这个例子里各个画面都有画面脚本程序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 看看 工程文件上传了。我就是找不到这个脚本 之类的东西,画面也就4个 都看了没有,。,。
地址映射可以实现,其实脚本程序也可以的,在要求不严格的情况下!你这个例子里各个画面都有画面脚本程序的啊!
谢谢,这个是现场使用的程序,用起来不好用,plc这边定位不准,所以分析下原因,感觉了

网友D:
这种情况下就必须用到宏指令才行。。

网友E:
通常伺服位置都是直接到plc,这样控制才能实时,除非是设定值在人机里设置。所以如果定位不准还是应该看plc程序,看它和伺服的控制方式和如何处置运行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今天观察了下,PLC程序问题较多。

目前零时改了PLC程序零时解决了定位不准。还有其它一些小问题,明天生产不上班 我继续改改

楼主:
PLC程序毕竟奇葩。

伺服用的相对定位做的运动控制。

伺服485到触摸屏485然后触摸屏传给PLC当前绝对位置。

开机,复位,找到软0点,按启动后,
1,到准备位置。  工件到位后,汽缸夹紧工件(工件定位准确的),

2,伺服动作到设定的工作位置。(这个是相对定位,比如设定值为10厘米,就传送10CM脉冲到PLS2。)。问题1!

到位后,退到准备位置。(这个是用&0-上面设定的相对位置,是一个负值,就是伺服回退量)。问题2!

返回到了准备位置,完成一个循环。

但是做100件工件,伺服来回移动,慢慢误差越来越大。(还好基本上做20-30件后,设备要停机,然后到软0点[这个是和伺服绝对位置对比后动作,靠谱])

问题1:伺服来回移动,没有和伺服驱动绝对值做对比!
      我把准备位置到 工作位置加了一个(准备位置-当前绝对位置=误差,用这个误差+需用工作的位置),基本上用了半天 基本上没毛病了。

明天准备把回退脉冲量还是和伺服的绝对位置做计算,一来一回都和绝对位置做对比 应该就很好用了。

PS:联系设备厂家,厂家说没有办法,说要改用安川的伺服驱动,不走脉冲了,加一个位置控制模块和换伺服驱动器。

唉,蛋疼的周末。蛋疼的年终奖!

楼主:
以上是程序节选。脉冲输出部分  +值CW方向动作。-值 CCW动作方向。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上是程序节选。脉冲输出部分  +值CW方向动作。-值 CCW动作方向。
你要让大家分析,就最好把整个程序贴出来!触摸屏工程也是一再要求您,才贴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算了,原因自己找到了,早晨改了 用了半天多 目前没问题,谢谢了。

我刚还在研究程序,其实有根据实际位置算脉冲量的,不知道为何厂家没有用那一部分程序。

最后,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