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接线端子中间的白条有机器可以打印吗?

楼主(2018-01-05):
手写的不好看

网友A:
你可以在打印机上打印,再贴双面胶贴上去,那个白条是塑料片,不好打印

网友B:
用打号机打了修剪贴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虽然没试过,但是纸的和双面胶的厚度再加上原来的塑料片,有可能会塞不进去吧,你是这样做的吗?

网友C:
用便签级打印出来,一个一个贴上去

网友D:
线号机就可以打印,带贴纸功能的。

网友E:
这种我一般直接用小记号笔在上面写,单位没有配这种打印设备。

网友F:
我是习惯了用电脑打印出来再粘贴,直接用号码机打印不习惯

楼主:
回复 网友D:
TD端子的白条是8MM的 贴纸只有9MM的 不知道好用否,先试试再说

楼主:
回复 网友F:
打印出来 还要剪和沾 不麻烦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老板说我写的难看

网友F:
回复 楼主:
修改方便啊!
直接打印最多修改一次就没辙了

网友E:
号码机9毫米贴上去不行呀,还有间格不好调,不方便用……

网友G:
打印不是没有写的方便吗,可以写慢点写好看一点。打印一下,再粘贴上去。又浪费资源又浪费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们厂有大修的设备,我看别人家的就是打印的

网友H:
厂家本来就是给手写准备的,要打印只能自己想办法,一般都是粘贴打印标识的。

网友I:
回复 楼主:
标签打印机直接调好打印出来后在粘上去。

网友J:
这么小打不了多少字,我都是打印机打出来贴在外面的

网友K:
我们买的一台标签打印机
不干胶的打好贴上去

网友L:
这个一般不写,线是一定要套标号管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打印出来 还要剪和沾 不麻烦吗
我们是用粘贴纸打印出来,在人工剪的。虽然很麻烦,但目前没找到更好的方法

网友N:
量小还是直接记号笔写吧!

网友O:
还有间格不好调,不方便用……

网友P:
这个可以直接在打号机上使用标签打印功能打印出来,不过不能全部打印哦,因为前面有一段是要空跑的。倒是UT那种条子不知道怎么打

网友Q:
可以用标签打印机打印出来

网友R:
我们是用这打印的,带子有9mm及12mm的,楼主的为8mm,贴前修去一刀再撕背纸就行了。

网友S:
贴在端子排底板上也可以吧,

网友T:
用线号机的贴纸可以打印呀,线号机出厂配一盒贴纸,其余的就得自己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