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5):
各位大神,三菱840(11kw)变频器做提升机调速,如何有效解决失速报警问题?

网友A:
1.检查负荷,适当减轻电机负荷?
2.改变加减速时间?
3.其他的大神来补充吧……

网友B:
加编码器控制

网友C:
功率是否匹配   参数是否合理

网友D:
提升机,说到底要加编码器控制,因为0速状态的转矩输出,只有编码器反馈的控制才能做到性能最好。提升机应该需要编码器反馈的速度控制。